[优派]
怎么换好灯管

楼主(2015-03-28):
小寒在此  现丑了

显示器维修  有时总是有 涉及到灯管老化    要换灯管的   这下问题就来了

一般 17   19  小一点的屏我们还能应付    那大一点的 20  22  24  的这就有压力了

对的 很容易漏电   在这分享下我的 经验     换灯管 灯管一定要尽量直  ( 不要挨在一起!!)

要不然很容易漏电哦

我们取坏的灯管的时候  里面有几个橡胶套 一般就直接丢了    那么在我这就要利用了     取下灯管上面的几个小套子   套在新的灯管上 防止两个灯管挨在一起了   不然会很容易漏电的  哦

我们在焊灯管两头的时候   注意了要有小的磨砂棒把  焊好的毛刺去掉  在套上热缩管  这样就完美咯

大神门去试试    说的对可要给我加分  哈     打字不容易啊    !

网友:
仔细点都很好换的

网友:
换多了。小心点就没有扫描问题。什么都禁不住时间的磨合。

网友:
好的经验,我得认真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换灯管仔细点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手刚开始学习中

网友A:
l
LCD灯管的少了,现在LED的上来了。。、、、

网友B:
可以拿费屏多多练习下

网友:
关键是要胆大细心还有多多练习就很熟练了

网友C:
焊点要圆润,不能有刺头。
焊出刺头,再用磨砂棒打磨,不是好方法。
熟练就好了,一个圆润的焊点是质量的保证,减少很多返修的几率。

网友:
换的多了就好了  都是这样过渡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
LCD灯管的少了,现在LED的上来了。。、、、

  也是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点要圆润,不能有刺头。
焊出刺头,再用磨砂棒打磨,不是好方法。
熟练就好了,一个圆润的焊点是质量的 ...

  对的    不能有刺

网友:
换多了,就会了/。

网友:
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D:
看到换灯管,我就蛋疼

网友:
我练习了好久就是焊不圆接口,你们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换灯管,我就蛋疼

好吧 你给我加分咯

    回头给你 加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 你给我加分咯

    回头给你 加点  谢谢

呵呵,礼尚往来

网友F:
经验这么棒,手头有一只47屏的液晶电视屏,要换U形灯管,楼主可有拆屏的良方呢

网友:
熟练 经验把

网友:
led的灯管可以换吗

网友:
有时候黄的两根灯管,单测都是好的,可是装上就不行了,什么问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验这么棒,手头有一只47屏的液晶电视屏,要换U形灯管,楼主可有拆屏的良方呢

这个   超变态           你就直接给他说修不了    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验这么棒,手头有一只47屏的液晶电视屏,要换U形灯管,楼主可有拆屏的良方呢

    我们这 最大 的  显示器 就 32       最大的   电视机    42

    还没到   换灯管的  地步        这个东东没搞过       大神你还是看到办吧

网友:
直接买成品换 成本现在都不高

网友:
有些小的细节确实不能丢啊!那个小橡胶套就是隔离两灯管的支架呀。

网友:
心细就可以了,另外要在失败中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费屏多多练习下

拿费屏感觉不一样的哦,最好拿自己用着的试试吧

网友:
用好点的绝缘套就行了。。。。质量差的一般会漏电。。。

网友:
新手老是点不圆

网友:
有没有图啊,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