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61CV18 不定时间掉电

楼主(2015-03-28):
七彩虹CN61CV18   不定时间掉电 ,天冷时间久一点,天热时间短一点.进系统各项温度正常,都在30-50之间.唯一不明白的是,进BIOS,CPU一直是116度.换了几个版本的BIOS也是一样.
电源CPU内存硬盘都换过,一个样子.确定是主板不定时掉电,IO芯片也换了.就剩个单桥了.加热过,不行.
哪儿还会有问题?

网友:
七彩虹的桥最容易出问题的了  这种我遇到过。要换桥的

网友:
加焊桥不行就换桥或者换板!!

网友:
温控芯片 BIOS的数据应该是来自温控。检查下温控 还有就是他的反馈部分

网友:
看看主板cpu插座附近变形没有

网友:
不定时,这个头疼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无复位,无时钟,各供电都正常,80%是桥的问题,不过桥要45元运费10元,成本太高修不起

桥 NF-6100-430-N-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