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加电

楼主(2015-03-28):
                         IBM T43不加电
故障:拆掉电池后插电源可以加电,但是加上电池和插电源就不加电,而且待机是0.002.
如果用电源,进系统后关机,待机掉电0.002,的把电源插拔几次待机就正常了。
         维修:发现待机的1901的4脚的EN在待机到0.002的时候电压变为0.9,待机正常的时候是3.3v。

          然后我把4脚的en断开 和3v开启的连上后就出现,  单独用电源进系统后,关机马上开机是可以在进系统的,
         但是进系统后关机后等以后会发现待机0、025逐渐掉到0.002,
         在按开关就不加电了 ,但是关机之后要把电源拔下在插才可以加电。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各个思路  大侠帮忙啊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lih 先给我积分 我需要

网友:
好像还差点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自动触发  看看开机片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还是电路有问题   你就当不上电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