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楼主(2015-03-28):
联想L-A690正常开机进PE安装镜像都可以,解压系统也正常,内存。CPU。电源。硬盘。都换了。BIOS也刷过,问题依旧,是否直接干桥?有没有人遇过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5-3-29 08:55):
一时忘记了,   开机进入欢迎使用界面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

网友A:
楼主什么情况也没说,怎么帮啊

网友B:
楼主  你这板是什么问题的    说明白点吧

网友C:
是不能装系统还是。。。。说的不清楚。

网友D:
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E:
这个是?都正常?干桥赚钱吗?

网友F:
干啥都可以,桥不要干,这板子桥很少坏,主板COMS电池换一个,,,硬盘线也要质量好的

网友G:
是什么问题呢? 这描述。。奇葩哇!!!

网友:
啥问题说清楚

网友H:
是不是不能解压系统啊

网友:
说那么多都不知道你再讲的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装一个win7就可以

网友:
是什么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情况也没说,怎么帮啊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板是什么问题的    说明白点吧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能装系统还是。。。。说的不清楚。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意思???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都正常?干桥赚钱吗?

这个是AMD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的是个啥意思呢,没有看懂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啥都可以,桥不要干,这板子桥很少坏,主板COMS电池换一个,,,硬盘线也要质量好的

是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问题呢? 这描述。。奇葩哇!!!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不能解压系统啊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网友:
啥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安装好系统之后,启动到欢迎使用在跳转台面的时候黑屏了

这种要做桥的

网友:
估计不装驱动就不黑屏,你试试,如果不装就不黑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装的是GHOST版,在解压过程出现驱动安装那窗口是取消不装驱动,看能不能进去。这些问题也是烦人,我一般是叫客人换主板。

网友:
什么问题说清楚

网友:
我个人理解,不要骂我,你的问题,可能是cpu供电不稳,换功率大的电源或者检测cpu供电电路的软故障,vcore的电容全部更换,mos全部更换,最后换还有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