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ONDA N61S Rev:5.00

楼主(2015-03-28):
昂达主板ONDA N61S Rev:5.00
该主板故障为动不动就死机,经查,发现一个IC芯片温度非常高,但我是新手,不认识这个芯片,求老师帮忙解答。
芯片外观为黑色长方体,位置在主板网卡旁边,芯片上的标示为MNC  H1609DG 0827 。
求解释,这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能不能像网卡芯片一样直接取下来不用了?
急求,在线等,请各位老师和前辈来帮忙,小白在这里感谢各位!!问题补充:一玩游戏几分就自动关机,就是自动黑屏断电的感觉。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求助老师们来帮忙。
图片如下:

网友A:
那是个网桥  能开机时可以上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网桥  能开机时可以上网吗

感谢来帮忙!
可以上网,就是一玩游戏,只有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就是突然就断电的感觉一样,(玩游戏几分钟后直接就黑屏没有电了。)

网友:
那个是网桥,拆了会上不去网,不过加一张独立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拆了  不影响其他功能 就是不能上网

网友:
谢谢上面的几位,那个黑色的是网桥,作用是用来上网的,可以用外接网卡代替,是这样吧,了解了,感谢你们。

网友:
网桥,一般死机断电和它没关系

网友:
打雷打的电脑吧、网桥几乎不会坏

网友:
那是网桥 拆了上不了网

网友:
感谢各位,这台电脑已经弄好了,最后是CPU的问题,换了U就好了。那个叫网桥的东西是因为我开机试温度的时候发现它的很烫,以为是它坏了,再次感谢前辈们的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