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联想G50-80图纸 板号ACLU3/ACLU4 NM-A361 Rev:1.0 2014-10-10

楼主(2015-03-28):
跪求联想G50-80图纸 板号ACLU3/ACLU4 NM-A361 Rev:1.0  2014-10-10   图纸   进水机器  插电自动上电0.4左右,大神们 帮帮忙吧。

网友A:
机器是进水的  。 内存电压 是1.3左右 基准 0.6左右 感觉不对,换了一个新的 芯片上去  结果直接不上电了。芯片一个全新的20元啊 不知道是我 焊坏了 还是芯片 本身就是坏的。换回原来的芯片 还是1.3 0.6 。无奈了

网友:
好新的机器啊!内存电压是1.3左右 基准 0.6左右这个电压是对的啊!现在的内存都是低电压的内存,

网友:
有图么  分享 下啊兄弟

网友:
就只能坐等图纸了

网友:
不用找,没有,耐心等

网友:
这个图我上次也在找

网友:
没有啊  我找过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图纸还真不好找,进水的机器还是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再查其他的问题,内存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我刚接一台修好了  I7 CPU进水了不加电备份了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311-1-1.html

网友:
这个机器好新,要等一段时间了,查一下芯片的条件满足不,应该还是进水那块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是不是DDR3L是低电压版

网友:
估计还是进水的地方问题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我刚修的那台就是主板断线导致不开机的 我把腐蚀的地方用刀片轻轻刮一下 看见断线了  连起来就搞定

网友:
顶贴,求图纸,谁有分享一下,我现在也是在修一台进水机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进水的  。 内存电压 是1.3左右 基准 0.6左右 感觉不对,换了一个新的 芯片上去  结果直接不上电了。 ...

芯片自带程序  LENOVO   IT8586E全国唯一供货  需要QQ联系  452703091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G50-80的机子,也是进水的是EC和开关那边进的水,接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0.405A就不动了楼主要是找到图纸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B:
我也遇到个G50-45的进水不充电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芯片BQ737资料

网友:
机器太新了,哥们还是去X宝看看吧

网友:
我也有台原来是上管击穿内存也坏掉了我把上下管换了内存供电只出1.3V 3代内存供电一般都是1.5V而且槽子上写的也是1.5V这个是不是通病啊该怎么修呢有这个芯片的PDF呢大伙

网友:
楼主仔细看下   应该有短线

网友:
神舟优雅a470 i3主板

网友(2015-06-18):
L Z图纸找着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个G50-45的进水不充电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芯片BQ737资料

给你一个736的希望能帮忙到你

网友:
我的也是进水,断线了

网友(2015-07-31):
内存电压1.35v 对的 现在新机器好多1.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