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开机掉电

楼主(2015-03-28):
HP  511开机上电到0.2掉电,有时上到0.6,论坛上好多都说51511芯片容易坏,是通病.机子本身是T5870的U.我换了个T2370的U就可以正常开机.把T5870的U装别的机子也是正常的.后面找了个T4几的U装上也不行.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吧?请教大师们这个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
上电瞬间测CPU电压有0.99    L550有1.2

网友:
可能是CUP供电不良。

网友A:
加焊过芯片。加热CPU的330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B:
打CPU供电双管G极波形,看波形是否良好,如果不好,加焊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过芯片。加热CPU的330电容也是一样。

换供电芯片和上下管。

网友:
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呢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CPU供电双管G极波形,看波形是否良好,如果不好,加焊管理芯片

没示波器

网友:
中午把旁边吹了下好了  现在测也可以   明天再试试

网友:
上次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只是不掉电,电脑运行很慢,换一个差一点的CPU好了,还以为是CPU的问题,结果我打G极波形不好,就加焊的芯片解决

网友C:
你吹了哪里好了,CPU供电旁吗?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G极一定要稳定才行

网友:
CPU频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吹了哪里好了,CPU供电旁吗?

吹的北桥边上的1.3V供电和CPU温控芯片这块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虚了,打阻值看看

网友:
http://www.laomaotao.net/?F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