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一吹cpu北桥区域就能开机,清华同方K431

楼主(2015-03-28):
这个是客户说的,一吹就行了 ,凉了就不行,有没有修过这个本的,是不是通病,是不是桥的事

网友:
中国第一台4000元以下的双核笔记本,现在大概可以放弃了

网友:
估计是北桥芯片内开,用BGA加焊一下北桥试试!然后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先加焊试试,不行就要找附近的电容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K431是VIA芯片组的吧 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一吹就亮  肯定北桥啊

网友:
用焊台加焊一下吧   可以的话就直球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了。。

网友:
北桥做一下BGA吧

网友:
南桥虚焊可能最大

网友:
先加焊,再植球。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多少,一班北桥多点

网友:
绝对的北桥问题,加焊绝对好!

网友:
那种芯片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修好了嘛?弄的什么?

网友:
给大家个惊喜,刚开始有点急,后发现附近有一个25V1000的大电容,就想台式机那模样,心想着不是他的毛病,但还是于心不忍的换了,还是不行,掉电,就拆机发现触摸板附近有腐蚀,清洗正常

网友:
换啊,想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