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G 板号 11309-2有一个地方求解答

楼主(2015-03-28):
V5-471G 板号 11309-2。故障是不稳定,有时候2-3天没问题,有时候开机显示LOGO就重启,重启也是不定时的,有时候能到滚动条才重启,研究了和返修了3次。。。。
现在偶尔发现开机触发信号KBC_PWRBTN#电压会不稳定,估计是这个问题,发2张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如图所示,D2902是什么意思?? PD#是到声卡的,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把D2902拆掉了,电压似乎正常了许多,而且进系统声音也是有的。KBC_PWRBTN#这个信号上,有一个电容,已经拆了,然后就是通过电阻到EC了。。问题还有一个,不装这个D2902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PD#应该是声卡静音控制
4个2极管,只要有一个拉低电位就会声卡静音(声卡放大器不工作)
第二个就是AMP_MUTE#这就是放大器静音,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应该是声卡静音控制
4个2极管,只要有一个拉低电位就会声卡静音(声卡放大器不工作)
第二个就是AMP_M ...

PD#这个作用不清楚,在系统里面 ,静音键是有作用的

网友:
外接声音呢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
外接也是正常的,接耳机,内置喇叭静音,外接响。貌似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