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E 花屏

楼主(2015-03-28):
各位大师:G470E 有的屏花屏 有的屏幕不显示 有的屏幕线条 显卡已经做了 屏幕排线拆开一根一根的 测量了 是好的。 市场上找不到线。请教。
显卡

网友:
上次的图片

网友:
你把显卡供电翘起来,用集显点亮试试

网友:
那你只有考虑一下显存了,,
@

网友:
显晶没值好或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显存和显卡做一遍!不行就值球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哦,还有就是,屏线接口连接的是PCH的话,就不要做显卡了,PCH也会引起花屏的哦。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 B450C 的机器 板型外观一样。同一个工厂的板。 我把B450C 板拆下。装上G470E 的板 还是花屏。这就知道了 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
G470和G480的机子怎么老出问题,好像这机子很容易坏一样。

网友:
把显卡和显存都纸球把,不行就换了,估计就好了,显存的问题估计大

网友:
显卡和显存 看着问题 像显存

网友:
显卡做完还是一样的 吗 要换全新的

网友:
光 加焊没用的

网友:
有时候 显存坏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