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乌龟壳

楼主(2015-03-28):
机器通电大短,cpu供电上官击穿  更换 测试通电 待机正常  此时没有上内存 cpu 开机触发正常,
准备上U开机看看亮不亮   结果 上cpu之后 通电马上又是大短 敢接拆了cpu  通电结果 也是不短路的

以为cpu也坏了  还了一个  也是同样情况

现在就是不装cpu 就没事 能触发

只要装上cpu 直接短路   U更换过

大侠给思路

网友:
应该还是cpu处有短路!烧鸡

网友:
按原型号代换吧,别再把CPU给烧了,就玩完 了

网友:
还有就是要焊好哦

网友:
最发把相关的管子都换了

网友:
PU4313这个块烧焦了。能不能把铁壳装到PU4310那里去呢。。

网友:
联想460、470就爱烧乌龟壳,有些还真不好搞

网友:
不会是CPU座短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此情况我还真没遇到过,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
把烧掉那组的控制ic给换了哦,等你试来试去,把cpu烧了就划不来了

网友(2015-05-14):
你是不是上管换错了

网友:
最好把5911也给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