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蓝屏

楼主(2015-03-28):
今天接一部机器,DELL  M5110在win7系统打显卡驱动蓝屏,XP系统只有集显,没有独显,换CPU和硬盘不 行。主板显卡各路供电都有。PCI总线正常,因为机器是亮的,考虑到风险就没有换显卡,而且这种显卡也不容坏,不知道有么有同仁修到过这样的故障,给点建议啊

网友A:
这个显卡空焊的比较多,是不是AMD的U

网友B:
好像有些机子独显的话要装WIN7才能用

网友:
换系统,,不行就加张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空焊的比较多,是不是AMD的U

显卡焊过,CPU和内存换过,系统做了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些机子独显的话要装WIN7才能用

这台机器装WIN7 进系统就蓝屏,报116错误。做XP系统能进去,但是独显打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器装WIN7 进系统就蓝屏,报116错误。做XP系统能进去,但是独显打不上

改了硬盘模式没有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情况,换了显卡一样蓝屏,报ATI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