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46-G3进水机器

楼主(2015-03-28):
昨天修了一部惠普的机器:246-G3主板大面积进水,由于是新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且主板料号也不全,论坛也没有相关维修记录,没法,只有凭经验慢慢修了:先处理进水部分,处理完进水后能开机了,外接亮机。大喜,以为搞定了,准备装机时又掉电,以为是自己碰到电源导致的,又试了一次还是掉电,完了。不定时掉电了,蒙了,无图无点难搞啊。先把进水的地方的芯片加焊,不行,散热处理也不对,裸板也不行。看来只有查EC了,EC也没有图纸,只有找同一型号的EC图纸了,我用的是联想Y510P的图纸,检查后发现风扇的EC检测脚没有电压,直接引电压接上,搞定,亮机不掉电

网友:
楼主来点图片撒!!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遇到一块华硕主板大面积进水,开始测量后以为只是南桥供电场管穿了,查着查着就头大了。滤波电容“击穿”,可拆下来一测是好的。最后打南桥背面的阻值,每一个点都接地。看来是GB坏了,现在还扔在那儿。

网友A:
LZ技术高啊,不过说的有点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技术高啊,不过说的有点简单了

无图无点的,修了一天在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可以啊!有时候修一天也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