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无待机,不会发帖不会在图片下面写文字

楼主(2015-03-28):
E430无待机,待机芯片是RT8205L,8,17PIN的3V 5V已经出来,1,6PIN的开启信号没有。开启信号是下面图纸过来的PQ407,2PIN3.3V 使得PQ405的2,5PIN为5V拉低了RT8205的1,6PIN。还有在PQ407的2PIN可以看到还有个信号BM# 这个信号是EC来的 EC是一个SPI ROM证明这个信号是EC的内部程序控制的,EC信号KB9012  A3,现在这些EC都没有通用程序 真麻烦啊!

网友:
无待机要看是什么厂代工的,按时序修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和51125通用的   你先换个芯片吧

网友:
和51125通用吗  楼上的师兄

网友:
没有通程序 是没有EC的片选信号吗 你确定?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一般用RT809t的编程器刷写下

网友:
肯定先换芯片啊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不行再刷。。

网友:
你有编程器的话你自己刷一下呗   以后 我也到你那去刷   网上买的太黑了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电路你都检查过了吗?如果全都正常再考虑程序方面 的问题。

网友:
1-6脚 有电压的可能测试下有没有,应该是1.2V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ON 信号没来 应该不是芯片

网友:
正在修这台机子的这个故障同求

网友:
看看,我也碰到过

网友:
不要死盯着EC,考虑一上南桥。

网友:
EC型号对了就可以替换,不用考虑

网友:
没修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