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同行描述待机高,还掉电

楼主(2015-03-28):
联想G460同行描述待机高,还掉电。
板号:仁宝LA5751
客户描述掉电,有轻微进水,发个裸板过来。看了一下还被清理的那是一个漂亮。
看不到进大那里我晕。
先让同事看了一下。他说待机不正常,测量没有短路,没有阻值艺常,也没有发热的地方。可触发,各电感电压都有,电流上到0.55a左右掉。当然我对他说的我也是不理会的,因为他做事态度马虎的一B,我一直认为他德了健忘症,随后板就放到我这一边。
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同行。进到何处了,他说南桥下面一部份,
重新做了一下:
1、  打各电感阻值都正常
2、  放大镜观看没有无器件被腐蚀的地方(进水处)
3、  通电测3V 5V 正常 待机高0.18A(这是假象,在后面有讲),可以正常触发,电流上到0.5A等后会掉。
4、  因为进水清理的比较净,描述又进入南桥下侧面,南桥进没有进,加焊再说吧。
5、  加焊后,待机电流还是0.18A,这时触发电流上到1.2a左右外接亮机,看样子还真是南桥进水了。
到此这个机子是正常可以亮了,那为什么待机会有018A的待机,也没有发热的地方呢,
测量一下后级才发现,U10 U4  待机下电压就转换了过去。这些想了想,这个要给他解决掉呀。不然通电待机下风扇一直常转。这是一定的。U10 U4为什么会待机下会转换过来呢,第一,U10 U4坏。。这个可能小,不能两个都坏,第二,待机下,控制极变为高电平使其导通。第三、分压电阻,和SUSP Q20有问题。那么要使U4 U10 待机下不导通,也就是SUSP这个要为高电平,经测量后Q20  2脚没有电。看样子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所谓
的假像的问题就在这里了。这时测一下Q20 Q92脚是通的没有断线,追查SUSP来源于Q1R4 RTCVREF上拉而来。这时测了一下。有高电平,连忙又打了一下这个点的阻,无穷大这时笑了,找了一个线从R4飞线到 Q20 2脚后,待机恢复正常.0.022a,短接开关,OK 电流很欢快的上来,。哈哈。。后来就不用说了。。。

网友:
膜拜楼猪,虽然我看不太懂,感觉好像很利害的样子

网友:
进水的机器想想头疼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啊

网友:
nage shi nanqiao gongdianma

网友:
待机高的话 应该网卡这些芯片会发烫吧

网友:
分析的满仔细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个LA-8331P,待机也有0.07,亮机了没有去查是不出待机时出了其实供电.

网友:
楼主太牛了,好强的分析能力

网友:
直接南桥进水还是比较好搞的,待机那个还要分析下

网友:
平转平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