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电流只上0.12A 无图纸修复缺电压

楼主(2015-03-28):
机型:底壳ASUS k43SJ  主板号:k43SV REV: 2.2    i5 独显
故障现象:电流上到0.12A不掉电
华硕无图纸修复的能发一个就提高修复机率,能加分的朋友加点分!
接机触发上到0.12A感觉缺电压,感觉这机器电路坏不好弄了。上迅维查确实没这个图纸,也没这个电流的案例。
好吧拆机裸板实测各大电感电压3V,5V,内存1.5V ,总线供电1.2V也出来了。差显卡和CPU的电压。
没CPU电压先刷个BIOS再说了,刷完还是不行同样的电流!
一看CPU供电心片是95831更毛了。按饼哥说的先拆95831的24脚电阻,还是没有电出来,没图纸找到联想G470的95831图纸参考.  23脚芯片供电有19V,开关VR_ON为0V,看来EC没发开关呀!到这里去查EC的人不在少数吧!再测22脚应该有5V才对,是由5VS上拉的。这电压是由5V待机电压触发后转换而来的,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找到待机芯片附近,3V,5V电感电压正常。这个管子没图纸不好找呀,两个电感旁各一对以为是上下管,翻到背面还有两对,再经实测电感旁的两对就是3v,5V电压转换的不是上下管。怎么3V,5V电压转换各有两个,有点少见。实测3v,5V各有一个电压没有转换出来。G极都是0V, 正常的那个G极都有13V。

管子找到那好办,从正常转换的管子借电就是了,一般两个G极相连就可以了,但按图纸的意思还是从两个与G极的限流电阻前飞吧,如下图的两条线。

飞好线触发电压出来了,接屏开机看看亮机图吧!!

完美修复!!用个黄色C壳,华硕你也够黄的了!

再附上亮机BIOS

k43sv 独显I5 REV2.2 ok.zip

网友:
高手~先收下了

网友:
挺好的帖子,申请加精啊

网友A:
华硕K43的怕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3的怕返修啊。。。

电路问题不怕,显卡,桥这些搞好散热我都很少返的

网友:
先借图,再借个驱动电压。很好的借鉴。

网友:
技术挺好的,很快就高手了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都不加精,看来不是迅维的学员再好的帖子都无法成为精华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都不加精,看来不是迅维的学员再好的帖子都无法成为精华帖

这个加不了精,能赚点分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能把这个机器的图纸也一伙发上来吗?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把这个机器的图纸也一伙发上来吗?

都说了这板是无图纸维修!

网友:
刚好有台一样故障的

网友D:
又是一台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又是一台二级电压没出来,

是G极没有,有图纸好说,没图纸修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说实话,华硕的板子没图纸真的不好修。楼主这技术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G极没有,有图纸好说,没图纸修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SUSP是低电平应该是对的吧,它低了,D才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