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维修

楼主(2015-03-28):
B460通病维修
接机的时候就感到不妙,有股子烧糊了的味道,拆机一看果然是的。于是报价,待客户同意后开搞。
打值公共点对地为0.于是我刮,我刮,我继续刮.......... 直到不短路了,然后飞线

通电后量3 5V没有   3V LDO为0.3V   这里短路喜欢烧EC  直接换  换了之后3V LDO正常了
但是是3/5PWM电没出来,而且俩个电感的对地值都正常,那就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掉得太快了,万用表量不到,
果然5V正常过,3V欠压,然后芯片保护性掉电了,用示波器看了一下上管驱动的波形,发现只有最高只有20V
达不到完全驱动MOS导通的要求,换51123.立刻正常。

沙漠孤烟。。。 + 2 很给力!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A:
禁止刷分   既然你说刷分贴  那我就删啦

网友:
太强悍了,班子都烧成洞了。

网友B:
自举升压不够直接就换芯片啊/这是碰运气吗

网友C:
此故障返修很高,上次遇到一台B470的,cpu供电上管短路,主板烧穿了,维修好了,用来3天,就回来了

网友:
楼主牛人啊   烧那么大的洞还想修   新人  膜拜

网友:
楼主牛人。这也太直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故障返修很高,上次遇到一台B470的,cpu供电上管短路,主板烧穿了,维修好了,用来3天,就回来了

用普通MOS管改,从来没失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禁止刷分   既然你说刷分贴  那我就删啦

不能啊    版主手下留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举升压不够直接就换芯片啊/这是碰运气吗

既然5V那能正常,而3V这边升不上,为什么不换芯片呢?

网友:
上次我们遇到一个被烧好大一个洞  修好了第3天就给我们反回来了 楼主你这会不会过几天就反回来了啊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以前我也搞过,不过太严重,最终没有高 好,楼主牛啊。

网友:
对于维修过程不发表见解

严管板块 禁止刷分

网友:
烧那么大个洞 你还修 ,牛逼啊

网友:
凡是能刮好的板子都是幸运的,但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真不容易啊!

网友:
为什么楼主如此果断的换了芯片呢?经验如此丰富还是碰运气呀!!

网友:
换bst1 2的稳压管
试一下 没必要直接换芯片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D:
修过,我都是用电钻打孔然后按图飞线
牛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我都是用电钻打孔然后按图飞线
牛人

网友:
不怕刮到信号线吗杀那么个洞

网友:
好给力的!!!!!!!!

网友:
成这样都能修啊,不过这修好后能用的久吗?

网友:
这个板子都烧成这么大的洞,还能修好厉害

网友:
真的好多牛人都在挖坑,我也想挖挖,不过人品一直那么歉
望我也一样能挖好

网友:
以前刮的洞比这个还大还是短,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不错,技术很好

网友:
B460待机的问题很多,也有一些修好的,返修率也很高。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 这个洞太性感了

网友:
恩 不错 学些了

网友:
真行 烧的那么厉害还可以修好

网友:
是我的话就让客户换板的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修好的啊,太神奇了

网友:
烧得那么严重还修的好,高手!

网友:
主板都成那样了,还能用得住吗

网友:
大家好,在学习中,。。。。。。。。

网友:
这种正负级连在一起了怎么刮才能给分开呢,我以前也碰到这种故障但没刮好,最后还是换板子了

网友:
你为何这么叼,那么大的洞都可以修复,我早叫别人换版了

网友:
B460通病啊,这个烧的确实严重了点。。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好,无语了

网友:
一般没挖穿过 下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