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驱动板上的高压开启脚是哪个

楼主(2015-03-28):
这个脚位里哪个是高压开启信号呢,希望高手帮忙,这是优派显示器里的电源板(带高压板)

网友A:
我也觉得是那儿,我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压有跳变,但是我把它连接的 电阻拆了后,它没有跳变了,但是灯管依然会亮,我就晕啦!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屏亮一下就灭,图像正常,我单独测量四个灯管,都没问题,外接另外四个灯管,测高压板好坏,倒是不会灭,就是有吱吱电流声,很大的声音,感觉也不是高压坏,就想测测是不是高压开启信号有问题,eva脚的电压还真是无法持续,由于我不确定eva是高压开启脚,就将它前边的小电阻拆了,拆后通电灯管依然亮一下就灭,但测量eva脚只有0.2v,开关机有很小的跳变,想不通啊

网友B:
要看是不是高压开启很简单
分别测量待机时此脚的电压与开启后的电压就知道了   四支灯分别测试都亮,只能证明它们还没有老化严重,并不代表它们没有问题.如果它们的老化程度差距 过大,接回电路中时就会保护了,出现一亮就灭的故障.要看是否需要的更换灯管的必要,可以拔除上屏线,通电观看屏上的光,出现 不均匀或微线,暗红,或偏暗的就要更换灯管了.(这就需要一套好的主板去检测灯管.)
,也可以在原板上外接灯管测试原的好坏,板无问题,接上原背光灯的时候就保护,可以采用取消保护的方法,取消了保护功能还是保护,也是要更换灯管的了  讲得有点乱了吧

网友:
优派的有的型号的高压开启是低电压开启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EV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那儿,我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压有跳变,但是我把它连接的 电阻拆了后,它没有跳变了,但是灯管依 ...

你可外接个高压板观察一会儿,如果都很正常就是原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不是高压开启很简单
分别测量待机时此脚的电压与开启后的电压就知道了   四支灯分别测试都亮,只能证 ...

我把bit3713的15脚悬空了,接上另外一组灯管(好的),亮后没出现灭
于是把原装的灯管接上,屏线也接上,测试却又恢复到原先的故障
然后又将刚才接的那组灯管(第一行字用的那个灯管)接上,还是亮了又灭
测试的都晕了
都不知道是高压板坏,还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开启信号不对

网友:
:Q:Q:Q:Q:Q

网友:
果断是EVA  ,此脚应该有跳变,这个蛮多引脚定义的,其中的下面四个AO什么正负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C:
不是有一个shut吗 应该是这个 一般都在调节的旁边 而且开启和调节的线一般是一起的 最后进的高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一个shut吗 应该是这个 一般都在调节的旁边 而且开启和调节的线一般是一起的 最后进的高压芯片

我也认为是SHUT翻译为关闭,再确认此脚电压有跳变即可..........

网友:
灯管的故障不明显,单侧灯管时都稳定,电流也稳定
插到一个好的高压板上也是亮一下就灭
感觉灯管有问题,但很难确定是哪个灯管坏
板子也有问题

网友:
是接在EVA上

网友:
EVA就是开启高压的

网友:
去除保护后,灯管亮,大约十分钟后灭,换了一组灯管依然如此,我测量eva脚电压,灯管亮时电压为3v,灯管不亮了依然是3v,感觉像是bit3713坏了,现无现成的高压板,无法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一个shut吗 应该是这个 一般都在调节的旁边 而且开启和调节的线一般是一起的 最后进的高压芯片

是eva,但去保护后,灯管亮10分钟左右就会灭,是不是bit371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va,但去保护后,灯管亮10分钟左右就会灭,是不是bit3713坏了?

亮几下会灭的 我碰到的 没两个是高压坏的 一般都是灯管老化 得换灯管 供参考

网友:
灯管老化,换了才能用久点。去保护也不是办法

网友:
灯管老化,换吧。

网友:
eva 3.3v 你用 万用表打吧

网友:
接到屏供电上

网友:
EVA,开启一般都接个3脚的管子

网友:
EVA ,优派的高压挺爱坏的,还是用灯管测试为准

网友:
ENA是开启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