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b3主板进PE就死机

楼主(2015-03-28):
GA-h61m-d2-b3主板进PE就死机 主板版本是1.0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   求助 谢谢

网友:
有没有把外设去完,如果去完还不行清下BIOS,遇到过这两种故障,楼主可以参照下(当然,前提你的PE没有问题)

网友:
测下内存这块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接硬盘 试试    在就换内存   显卡   、

网友:
清理COMS电池,或恢复BIOS原来设置,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换CPU换内存换显卡拔掉硬盘清除一下coms如果主板问题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内存换过不行  BIOS刷过几个了一样问题  外没有接任何东西  就一个键盘和一个启动U盘    启动U盘换过2个不同的还是一样问题 CPU换过  内存插槽换了一根新的 装上内存还是一样解决不了问题    测量内存供电一直很稳定在1.56到1.60之间 蓝屏时候也是这个电压没有大幅变化 波形也是一样正常 头大了

网友:
在补充下  IO和桥为都换过了 所以修不好就亏大了 修了我2天龙

网友:
换IO 和桥。。。。。 基本亏了~

网友:
屏蔽一下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技嘉BIOS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