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b3主板进系统就蓝屏重启,主板版本是1.0的 不 求助 谢谢

楼主(2015-03-28):
GA-h61m-d2-b3主板进系统就蓝屏重启,主板版本是1.0的 不   求助 谢谢

网友:
我声卡网卡拆了试试,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有冲突才会蓝屏

网友:
看看内存条是否兼容系统

网友:
BIOS已经刷过  桥已经换过  IO也换过  系统XP  和 WIN7  32   64位都做过  都不行

网友:
关键是我用U盘进PE也是一样死机和蓝屏  U盘启动盘也换过几个 解决不了

网友:
屏蔽外设试试

网友:
bu不懂  请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
bios里面把声卡,网卡,串口,通通禁用掉看看呢。还是蓝屏的话,只有考虑主板兼容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