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开机就掉电掉几次后会开机就没问题

楼主(2015-03-28):
已刷BIOS,想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这个不好出售啊

网友A:
说真的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遇到的话就给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遇到的话就给你说

嗯哪,谢谢

网友:
掉电时测测是不是缺某项供电。

网友B:
是USB3.0的这个BIOS程序坏了,重新刷下应该就可以了,你现在开机进系统肯定USB3.0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USB3.0的这个BIOS程序坏了,重新刷下应该就可以了,你现在开机进系统肯定USB3.0不能用?

对   应该是重启 三四次左右吧  刷了USB 3.0 的程序就好了  论坛上有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刷好的   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应该是重启 三四次左右吧  刷了USB 3.0 的程序就好了  论坛上有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刷好的   你 ...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SB3.0的这个BIOS程序坏了,重新刷下应该就可以了,你现在开机进系统肯定USB3.0不能用?

已刷,好了已经,谢谢大家

网友:
刷完就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BIOS问题,这个多

网友D:
BIOS 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刷完USB3.0那个芯片BIOS就好了,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A:
楼主请问是这么好的啊 说一下呗

网友(2015-04-28):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是这么好的啊 说一下呗

论坛里有个BIOS

网友:
现在的机器软件问题不少啊

网友:
为什么USB会影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