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2232wd无技术维修

楼主(2015-03-28):
  昨日接同行一台lenovoL2232wd显示器,开机无电源,拆机时发现已经到拆过,很容易就拆下来,接上电源,无电压,量输出,发现有一个二极管(MBR5200短路),可惜我没有这个换,拆除后,也无5V电压,拆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小板,是1nn801B芯片,可惜也没有,听说可以用LD7575PS代换,但一脚要加100K的电阻一,试试吧,从料板上拆下装上后,真出了5V 16V左右的电压,
    由于没有5200的二极管,先不装了,等看看能用多久吧

网友A:
这个5200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200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输出整流管

网友:
如果真是输出整流管的话,那楼主跟本没装怎么会出5V 16V左右的电压呢?

网友:
有两个并联的

网友:
拆下的那个不找一个装上去,一定用不长久的,你们说呢。

网友:
我测试过没超过24小时就坏了另外一个

网友:
正在测试中,听了大家的回答,我看还是在X宝上买几个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