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5-03-28):
一台机器找不到硬盘,零件都是新的,开始以为是主板的问题,排除,换硬盘还是不行,到最后原来是电源供电的问题,这电源质量太不行了。

网友:
碰到过,换硬盘数据线 改BIOS启动项解决了。

网友:
是台式机吧!之前见过师傅解决过一块主板档代码,换电源好的

网友:
有这原因..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硬盘的电源插头换一下

网友:
是电源供电的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BIOS设置的问题,电源引起硬盘的很少吧

网友:
系统引导的问题,进PE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贴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
帖子的主题要修改为分享电源问题不认硬盘经验

网友:
是没有供电导致的

网友:
你换个WIN7系统就好了!分区问题,你应该是用新版的PE分区的!把对齐的勾去掉就可以装XP系统了!

网友:
也许换个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贴子是什么意思

分享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