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无线不能使用

楼主(2015-03-28):
接到机器客户说无线无法使用 先拆掉机器  用测试硬盘  还是无法使用   更换无线网卡后还是没法使用   测量无线网卡接口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难道是南桥挂了   那就先软后硬吧   刷BIOS资料后    无线正常可以使用   测试一天OK

网友:
BIOS会导致无线网不能用,没见过

网友:
联想的本无线网卡,有时BIOS里自己会关掉的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无线的复杂维修了 不大多见

不知道客户能不能接受价格

网友A:
进BIOS 恢复出厂设置没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恢复出厂设置没试吗?

也许设置一下就可以用了,或者直接恢复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