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机白屏 背光不关 怎么维修

楼主(2015-03-28):
显示器关机是白屏  不显示无信号   能正常进桌面 就是关机背光还开 求解决方案     牌子是YUNDNI

网友A:
我问了问师傅,说是开关的3.3V没找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问师傅,说是开关的3.3V没找好

是 液晶显示器  不是笔记本

网友C:
这个说明,高压驱动芯片的开启脚一直得到了开启电压值,所以只是找到开启脚往回查就可以,一般都有三极管转换的(它们当中有一个击穿了,)背光就会 一直亮着,在开机时有显示,关机后屏供电被切断,但高压的驱动EN仍然在开启状态,会使升压电路正常工作,从而出现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明,高压驱动芯片的开启脚一直得到了开启电压值,所以只是找到开启脚往回查就可以,一般都有三极管转换 ...

能说明哪里问题么

网友:
高压板问题么

网友:
没找对驱动板背光开启脚

网友D:
OFF控制出问题要么就是MOS管有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液晶显示器  不是笔记本

是啊,是说显示器啊

网友E:
是换过高压条的吧?
把on-off信号找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换过高压条的吧?
把on-off信号找对就好了。

恩 估计 开关不对   可是俺开关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换过高压条的吧?
把on-off信号找对就好了。

是的  我去找 谢谢

网友:
改板机,乱来

网友:
开机信号3.3V没找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明,高压驱动芯片的开启脚一直得到了开启电压值,所以只是找到开启脚往回查就可以,一般都有三极管转换 ...

你说得很对,楼主就按这个思路去搞吧,应该能搞好的,弄好后回复一下啊,让大家分享。

网友F:
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部分的问题

我目前还是找不到开关信号在  现在还是显示器关机还是白屏   但是有黑的出现无信号马上就白屏      背光还是关闭不了

网友:
有些高压板驱动EN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楼主可以依照四楼的做,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OFF控制出问题要么就是MOS管有段路

有短路 ?、、 我测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