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板号820-3437-B报警3声

楼主(2015-03-28):
苹果的机子。修得少,这机子开机报三声,嘀、嘀、嘀、不显示,CPU和南桥集成一起的。 BIOS刷过。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cpu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三声报警一般是内存或者显卡问题
你这个是MAC AIR 超薄机 内存集成的 难搞 建议先查供电

网友:
能提供个好的BIOS吗?

网友:
能提供个好的BIOS吗

网友:
这个压力很大哦一般都是内存出问题的多 但是这么 多内存不知道是哪个哦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2015-05-12):
到最后也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