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装独立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5-03-28):
联想Y470装独立显卡驱动就蓝屏,加焊显卡还是一样装不了独显驱动,集成可以,是不是一定要换显卡芯片才行

网友:
显卡周围滤波电容 保险有没有坏的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换一下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少一个供电会这样蓝屏,装官网驱动也不行,显卡比较少坏

网友:
看看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少一个供电会这样蓝屏,装官网驱动也不行,显卡比较少坏

芯片没坏吧

网友:
你维修的也是这个问题麽

网友:
哪个供电?你遇到过?

网友B:
具体是哪个位置 你修过一样故障么

网友C:
我修到过一个Y470是 1.5V转1.5gfx不良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过一个Y470是 1.5V转1.5gfx不良导致的

修了哪里,能说说不

网友:
显卡供电等外部条件具备了就换显卡吧!

网友:
xp win7都一样吗,驱动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了哪里,能说说不

就这个MOS管  电压过去偏低只有1.2左右

你看下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MOS管  电压过去偏低只有1.2左右

你看下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个位置 你修过一样故障么

1.05V 1.5V  1.8V 3V,有可能有一个电压不正常,修过几个450 ,470,感叹号,装驱动蓝屏的

网友:
Y470修到的比较少,下次碰到注意

网友:
显卡有一个1.5V没有转出来也会装不了显卡驱动蓝屏,之前修了Y470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 1.5v转换过去正常不正常测试下

网友:
加焊显卡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