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不开机

楼主(2015-03-28):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一台华硕A40J(K42JR 4.1)不开机。通电电流为0.03A,开机无反应。经查芯片CL=CL R1A的3.4.6.8.14.15.17脚对地电阻基本为零。通电16脚电压19V,13脚电压9V,3,8,17脚电压为零。请问可用什么芯片代换?另外,拆下芯片测量板上3,17脚对地电阻很大,8脚对地电阻只有1欧姆多一点,正常吗?8脚VREG3通往那些地方?求K42JR 4.1图纸。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等级这么高。还这么不自信?

网友:
K42JR 4.1的图纸论坛一大堆,搜索一下什么都有了!

网友A:
你这个第8脚肯定不对
你这个CL=CL这个芯片其实就是TPS51125
第8脚是VL3 第17脚是VL5 第16脚是VIN 这几个角对地阻值都很高

网友:
检查待机供电出来了没有啊?估计你得换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第8脚肯定不对
你这个CL=CL这个芯片其实就是TPS51125
第8脚是VL3 第17脚是VL5 第16脚是VIN 这几个 ...

应该是RT820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T8205吧。

不过都是一样的,能代换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本人只是一个电子业余爱好者,非专业维修人员,遇到问题,来坛里学习学习。K42JR 4.1的图纸没有找到,K42JR 2.0的图纸倒下了好几个。现在板子上待机芯片第8脚对地电阻很低,没有资料,不知道他通向哪里?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图纸不好找 点位有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本人只是一个电子业余爱好者,非专业维修人员,遇到问题,来坛里学习学习。K42JR 4.1的 ...

华硕机子直接甩了为上,不然无法玩完

网友:
图纸传上点位大了要Q我。

网友:
谢谢楼上老师帮助。2.0的图纸下了好几份了,就是没有4.1的。经检查CL=CL和IT8570两芯片的3V脚短路了,吹下来主板上对地电阻有几十K了。已去淘宝买芯片了,回来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