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930笔记本冬天(室内)要电吹风加热才能开机

楼主(2015-03-28):
宏基4930笔记本冬天(室内)要电吹风加热才能开机。目测要10度以上才能开机。一旦开机成功,用下来一切正常。一个冬天用下来了,但每次要吹电吹风5分钟左右,是在太麻烦了,敬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显卡或者南桥加焊下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点,拆出主板来好确认

网友:
放在火架上,像烤牛肉串一样的烤

网友:
加焊一下了。

网友:
这款好像有大电容通病

网友:
我说的还有些遗漏,就是当环境温度超过10度时,(不用加热)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
就是当环境温度超过10度时,感觉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当环境温度低于10度时,不加热开机只见电源灯亮,风扇启动一下(大约1-2秒)就立刻没反应了,此后电源灯就一直亮着,再按电源按键页没任何反应,直至数分钟后电源灯熄灭。风扇也已换过。

网友:
夏天和秋天都不用修了。。冬天再修 吧。。。

网友:
现在现象是这样的。

网友:
先谢谢大家帮助,敬请高手剖解。

网友:
加焊啦。。  桥,显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