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林老师点醒了我修好华硕X750DP

楼主(2015-03-28):
好久没有发帖了!!呵呵,首先在此感谢阿林老师的指点!!!
这板修好了几天了,一直没有空,今有空发来与大家分享下!!!
这板是同学发来修的,说修不好就交换的板子!上图
这板是华硕的amd的机子,说是不触发!!二修机子!!!
此板是无图无点,华硕的就是这叼样!!呵呵!!首先打了下值,发现EC坏网卡坏,显示芯片也没有,真是无语!!换好芯片,打值ok了
通电,换开关没有任何 反应,测3V5V电感,只有5V没有3V
查待机芯片,用的是51225c的芯片,找数据手册
测此脚都有3V的开启,为什么3v没有正常输出呢,没有办法换了个芯片,故障依旧
只好拆掉3V的上管抓波,上故障图
这波慢慢下降!!修了这么多板,就碰到二次,围着芯片的周围测量也没有发现问题
查了一个下午也没有结果!!下班回来想了下,还是发了个波图给阿林老师看看,毕竟阿林老师的抓波分析比较牛嘛!!呵呵 !!
给大家看下和阿林老师的聊天记录
阿林老师在吃饭呢!!!呵呵
在此真的感谢阿林老师!!如此的敬业和专业!!!!
阿林老师说这是由于芯片的3V开启信号比芯片内部5V的电压过早产生造成的!!立马点醒了我!!还教我延时的方法!!
第二天去一试,果然ok,上图
再上正常波形图
再上芯片3V开启和5V线性时序图

最后一张亮机图

如有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谢谢收看!!!!!!!!!

 会员4014272元2023-1-8 00:10
 会员1968172元2023-1-5 11:20
 会员190772元2022-12-1 12:42

网友A:
3V开启信号比芯片内部5V的电压过早产生造成的   然后你动了动哪儿就修好了?

hyy

网友:
电路中有些电容会影响启动时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开启信号比芯片内部5V的电压过早产生造成的   然后你动了动哪儿就修好了?

没有看到我做的延时嘛

网友:
这个就有点靠技术了哦,示波器是修机子的神器呀

网友:
芯片级+信号级分析,知道是这么个过程,但具体还是没有一下子明白,回来也来研究一下!阿林老师牛人一个呀!

网友:
楼主还有数据手册?还有这个延时的方法楼主能教一下吗?

网友:
G480就是用的51225C,

hyy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信号得有多了解才有这般厉害,到现在芯片内部框图还不会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80就是用的51225C,

没错,修的时候也可以参考

网友:
收藏了,以后或许用得上。

网友:
阿林老师很牛。你也很牛。
这样的问题实属少见

hyy

网友:
信号的维修,这个延时用的很妙

网友:
第一次了解     为什么会提前出呢 按理说换个芯片就该好  是哪个外围引起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
楼主也很厉害,阿林老师分析波波太到位了。

网友:
好厉害的老湿

网友:
请问这个3、5V是待机都有还是按开关后才有,如果是EN3、EN5没有开启,那又要查哪里?

网友:
好厉害啊 不过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机器没有图纸,en 没有电压,vreg 3v5v都有

网友:
楼上的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故障了,我的也是en 没有电压,vreg 3v5v都有。有知道怎样查了。淘宝也没有图纸

网友:
G480就是用的51225C,

网友:
诶  我手里有示波器 就是不会用啊  脑壳里没这个思维逻辑

网友:
不会示波器你总会用万用表吧...大小毛病基本都能用万用表搞的

网友:
电路基础里面有RC延时电路的介绍,有空再看看,要搞懂楼主是怎么维修的,还得下载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才能研究明白。楼主要是能讲明白了是在芯片的哪个脚位加了电容,那我们也就省事了。

网友:
这个修的有点神了,不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掉件了?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牛人 ,能丛波上面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了延时,我们光看板看不明白啊,楼主,发个简单草图也行啊,呵呵,你和阿林老师学,我们跟你后面学啊, ...

在3V的EN信号上加了一个电容用来延时。

网友:
我的跟你故障一样 加了电容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20脚有3.3 估计是IO这个发过来的开启  可能要触发过来才有3V的

网友:
技术部错  不过没有怎么懂 ...   正常现有线性3 5 v 在开启   要是没有示波器怎么查啊   头大啊

网友:
同学你太厉害了

网友:
确实是啊一般咱们维修的把重点都放在了条件的有没有而并未去太过重视过RC的延时电路看来得不断的学习哈

网友:
示波器中什么牌子很少见

网友:
虽然我没看懂,但觉得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还是林老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