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笔记本奇怪掉电问题

楼主(2015-03-28):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一台掉电的机。师傅接下后就交接给了我。有时一开机就掉。有时开机几小时都不掉。温度非常正常。压力测试几分中温度也没超过50度的。跑3D温度也正常。跑了4次就碰到过一次掉电的。换过CPU。测过硬盘没坏道。但是每次测硬盘都会掉电。换个新的硬盘也一样掉。。。。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求搞过这方面故障的说下。。。。。。。

网友:
开机的时候,稍微用力按压键盘处,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没有搞过相关故障的经验,但从故障现象看,一测试硬盘就掉电,可能的原因有,一、BIOS有问题,二、南桥,或南桥与硬盘连接的电容,三、内存性能不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PU供电呢

网友:
好吧,当我没有来过

网友:
硬盘的供电跟数据线啊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掉电倒是个蛋疼的东东,我也疼

网友:
建议先查供电。再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先加焊一下

网友:
供电查一查,特别是二级转换供电。

网友:
最好打下各供电的波形,再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挨个敲敲呗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联想啥型号的本本?

网友:
这种问题,加悍显卡,做好散热,排除这些后,如果还不行就更换湿控芯片

网友:
感觉可能是南桥,但是最好先不弄它,能不能是接口的事呢,好好看下

网友:
这种肯定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很麻烦

网友:
路过  先替换各种配件

网友:
修好了没,说下原因吧

网友:
可能是硬盘供电和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