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5-03-28):
      我家用的DVD电源坏了,想自已修一下,用TEA1521P做为管理芯片的,输为-12V +12V +5V三组电压,都没有输出。在淘宝上定了3个TEA1521P换上还是没有输出,经测量68欧电阻没有阻值,手上没有这个电阻,只好用47R+22R串联起。通电后测量5V只有2.2V电压,+12V和-12V只有4.5V电压,大电容有300多V电压,光耦和431都换过了,TEA1521换了2个还是一样,求助那里的病呀。

网友:
按它的工作原理查外围吧。

网友:
主要换一下下图中的供电电容(中间最下面红圈圈出来的)和稳压反馈

网友:
可能是立波电容了。

网友A:
怕是68K的吧,看成68欧了

网友:
测芯片各角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芯片再次代换试一试,电容,光耦,431,各种二极管也再代换试一试,这个电源件很少,好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怕是68K的吧,看成68欧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费心了,由于我自已不够细心,确实把68K欧,看成了68欧,手头没找到68K欧的电阻,找了个串了两个33K欧的电阻,电压已经上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让大家费心了,由于我自已不够细心,确实把68K欧,看成了68欧,手头没找到68K欧的电阻,找了个 ...

一看哪个电阻就像是D极抑峰电路的那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哪个电阻就像是D极抑峰电路的那只了

      听说这个电阻要等值代换的,以前有个平板的小电源,也是这个位置的电阻,手头没有,找了个稍大了一点的换上后,后极输出电容就鼓包冒烟了。确实是跟据这个电阻有大小决定后面输出电压的大小。稍大一点后面输出电压就会超过后面电路承受能力。

网友:
佩服小雪玲珑 的锐利分析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悲催!直接网购个电源板就完事了,这年头,修这个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