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5-03-29):
今天接到一个三星s22a100n 的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打开后发现有加焊的现象,逐一测电压都正常,后刷机故障排除。
附上刷机程序一份:s22a100n  HM215W-500

网友:
刚刚忘了带附件了啊!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近来修三星显示器的少了,真是郁闷。这个机器是给我们维修员送钱的,很多时候可以报个高价钱,但修起来很爽的。

网友:
不过三星程序坏的真不少

网友:
这种机器到目前为止,只换过驱动板,还没有刷过,估计当初如果刷机的话也能好。

网友:
两个文件好像是一样的吧

网友:
三星的程序坏的多

网友:
三星一般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三星  一般都是     数字模拟    刷个 程序 就  ok

网友:
这显示器连个灯都没有,不好判断故障。感谢分享。

网友:
显示器程序是怎么刷的,是不是老机子是没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2015-05-08):
感谢。不用上淘宝花钱弄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