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开机无显

楼主(2015-03-29):
今天接的机器,开机无显,电流有时在0.4,有时到0.9:先换南桥,OK电流稳定在0.9A了,可机器还是不亮,最后是把显卡也换了,才解决问题

网友:
CPU换个看下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我的知识很少!!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这个成本可够高的

网友:
这是笔记本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