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主板 重启吓就不跑吗

楼主(2015-03-29):
梅姐的p43 重启吓就不跑吗 过会儿通电又可以了 南桥已经做了 没头绪 了
重启

网友:
好资料,先收着,防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
碰到过梅姐关电变重启,刷bios好的,你的刷过bios吗?

网友:
这种主板故障也特别

网友:
你说的好简单 第一能启动?能进系统?然后重启后不跑吗??如果这样 去一步步去测吧

网友:
前段时间收了几十张眉睫P43,全部给我卖了。26一张,赚10一张 都懒修了

网友:
刷BIOS 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不行只能慢慢测了

网友:
不跑码时按上电时序检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