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麻烦电源来了!多彩DLP-310A维修讨论,请开讲!

楼主(2015-03-29):
多彩DLP-310A电源,494与339结构,紫线待机STB、绿线PS-ON电压5V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几下停,有2秒钟左右,持续不间断性快速做短接绿黑线的动作,也就是短接下不短接又短接这样反复做这个动作,风扇可一直转。拆机外观检察各元件完好,背面铜泊走线完好,待机测494的4脚电压3.27V、12脚12.8V、8、11脚电压为2.24V、13、14、15脚电压5.03V。短接绿黑线4脚3.54V,明显保护了。12脚还是12.8、8与11脚为2.25V。拆下功率管与后级三个整流管检测正常,各路输出相关的二极管检测正常,各输出线对地阻值正常。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风扇转动正常。在短接绿黑线的时候测试339电压的过行程中,当表笔接触到339的7脚时,风扇转动正常换过LM339,故障现象一样,维修无果!各大师请踊跃开讲。看谁的判断最好!

post_deleted

网友:
结此电源的描述还有详细呀,希望能提供维修思路,说风凉话的就不要来了!

网友A:
+-5v、+-12v、3。3v的整流管检测没有问题,电容没有鼓的,全板查没有虚焊补焊,两推动管为C945没有问题,两300V的大电容和均电阻没有问题!就是半桥的管子加速电容是那些50V10UF的这些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12v、3。3v的整流管检测没有问题,电容没有鼓的,全板查没有虚焊补焊,两推动管为C945没有问题,两 ...

50V 10微法OK,,,,,,,,,,,,,,,,,,,,,,,,,,,,

网友:
那个第7脚是不是过流检测脚啊,如果是这个功能,就看看是不是驱动变压器相关的电路元件参数发生变化了

网友:
功率管的基极电解检查一下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先。再有,494的12脚的滤波电解也一并检查一下子吧。

网友A:
这个电源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风扇转动正常,那这个不是主电源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吗?排查的重点是不是339及周边元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风扇转动正常,那这个不是主电源部分应该是正常的吗?排查的重点是不是339及周 ...

是的,测试339的各脚电压

网友A:
339我换过了,各脚电压到时我附上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9我换过了,各脚电压到时我附上给大家

短路494的4脚后,短路绿线和地线后,测量339各脚电压

网友A:
又短接494的4脚与地、又短接绿黑线吗?这样短接可以吗?

网友:
两个驱动小三极管参数还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短接494的4脚与地、又短接绿黑线吗?这样短接可以吗?

没问题,可以

网友:
给点资料参考:

LM339,待机时,PS-ON为高电平,使LM339的6脚电压略高于7脚电压比较器同相端电平,

启动后,PS-ON为低电平,使LM339的6脚为低电平,低于7脚电平,使1脚输出端为高电平。由于外围电路的隔离,电压比较器不再受1脚控制。通常,电压比较器的反相端4脚电平,设置的比同相端5脚电平高,而使其2脚输出端呈低电平,经外围电路,使KA7500B的4脚为低电平,允许8、11脚的脉宽调制信号输出。KA7500B的1脚电压比较器的同相端取样电平略高于2脚反相端的电平,使其输出端3脚为高电平。经外围电路,使LM339的9脚为高电平,经电压比较器比较后,14脚输出高电平。经外围电路,使11脚为高电平,经电压比较器比较后,13脚输出高电平,向主机送出PW-OK信号。

如果ATX的整流滤波输出电路存在短路性故障,通过外围连接电路,会使KA7500B的6脚电平拉高,当超过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固定分压比时,促使调制脉冲变窄,使输出电流减小。同时,LM339的5脚电平也被拉高,使2脚电压比较器I的输出端为高电平,经外围电路,使KA7500B的4脚为高电平,封锁8、11脚的脉宽调制信号输出而保护。

如果保护电路动作。将PS-ON端对地短接,测PW-OK端为低电平,查LM339及其外围电路;PW-OK端为高电平,可查整流滤波直流输出电路的肖特基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滤波电容是否漏电、负载电阻是否短路、功率变换变压器是否存在匝间短路等。

电源保护了,检查各电压的取样电阻和LM339,不过经验说来,快速整流管短路引起的保护占多数,输出滤波电容爆浆引起也有.另两个电源管的控制极上的电阻和二极管也要检查,虽然开关电源管没短路,它们的损坏机率不大,不可忽略,一定要检查一下.
常见产生保护问题可能出现的部位:
(1)5V12V快速整流管短路
(2)其中一个电压的取样电阻烧断或阻值有变化
(3)输出滤波电容爆浆
(4)电压输出短路
(5)LM339高低电平输出异常
3:5VSB无输出
(1)启动电阻(几百K左右大小)烧坏或阻值有变化,这个损坏最多
(2)电源管开路或短路
(3)后备电源电源管外围电阻或二极管损坏
(4)5VSB输出端整流二极管短路
(5)E结所接的小阻值电阻烧断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回个帖子....告知大家.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加速电容我没有换,那个LM339我也是拆到其它电源的,不是新的,到时买到新的再替换下,还有就是我在测试339电压的时候,黑表笔接地线,当红表笔接触到339的7脚的时候风扇转动也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再附上339的电压:待机时电压:1、0.05,2、3.74,3、5.03、4、0.46,5、0.71,6、3.78,7、1.92,8、1.03,9、0.08,10、2.46,11、0.28,12、13、14都0!短接绿黑线后电压:1、4.44,2、3、99,3、5.05
,4、1.25,5、2.42,6、0.85,7、2.35,8、1.34,9、0.08,10、2.61,11、0.68,12、13、14也都是0!

网友A:
LM339的12\13\14脚在待机与短接绿黑线时电压都是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39的12\13\14脚在待机与短接绿黑线时电压都是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呢!

按照339的逻辑关系。是正常的。请检查7500的4脚与339的哪一脚相连

网友:
详细的339电压我已经附上了,期待大师出现!

网友A:
“按照339的逻辑关系。是正常的。请检查7500的4脚与339的哪一脚相连”--------请问检查7500的4脚与339的哪一脚相连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39的12\13\14脚在待机与短接绿黑线时电压都是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呢!

pg与339的那个脚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与339的那个脚相连

我就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339的逻辑关系。是正常的。请检查7500的4脚与339的哪一脚相连”--------请问检查7500的4脚与339的哪 ...

ps-on与地短路后,若正常,则7500的四脚被拉低,7500正常工作,故障通过339和相关电路保护

网友:
我昨天刚修一台长城电源,7500的4脚也是3点几伏保护,最后找到原因是10V1000UF电容漏电(不鼓包),7500保护,应该查保护电路339及外围。

网友A:
PG线与LM339的13脚相连。13脚出来就直接是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G线与LM339的13脚相连。13脚出来就直接是PG!

339的2脚相连电容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线与LM339的13脚相连。13脚出来就直接是PG!

需要画出339周围的电路图

网友:
atx电源还没有修不好的,只是要点时间分析吧。。LZ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PWM波形,看看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9的2脚相连电容正常吗

我这就看下!那些前级50V的加速电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就看下!那些前级50V的加速电容正常!

相连电容正常!

网友:
按楼主描述情况看应是电源过压保护了,重点换掉各输出供电的滤波电容,因为容量下降时整流脉冲峰-峰值增高引起过压,而楼主反复通、断绿线时又可以连续供电,那是因为输出端的供电电压还没达到额定值时就被断电了!

网友:
339的几脚与7500的4脚发生联系

网友B:
你是短路7500的4脚后,测试的结果吗

网友B:
各种保护电路最终都是通过控制339的{5}脚电平来控制494的{4}脚电平实现的。正常工作时,339的{5}脚电平低于339的{4}脚电平,339的{2}脚输出低电平,使494的{4}脚呈低电平状态(约为0.25V)。若339的{5}脚电平高于339的{4}脚电平,339的{2}脚输出高电平,于是494的{4}脚变为高电平,电源就进入了保护状态,终止各路电源的输出。因此ATX电源出了故障,若电源的整流、滤波、逆变以及辅助电源均完好,则要检查339的{4}、{5}脚的电平。若是{5}脚电平高于{4}脚的电平,表示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下一步则找出是什么原因使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可检查与339的{5}脚相连各支路另一端的电压是不是比{5}脚电压高,高出{5}脚电压的支路就是故障所在的支路。另外,也可以用断开与{5}脚相连的一个个支路,若是断开某一条支路后{5}脚的电平正常了,那么故障就出在这一条支路上。再沿着这条支路往下查,很快就可以把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短路7500的4脚后,测试的结果吗

不是!只是短接绿黑线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种保护电路最终都是通过控制339的{5}脚电平来控制494的{4}脚电平实现的。正常工作时,339的{5 ...

谢谢,我有空再继续排查这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有空再继续排查这个电源!

好的!我按你说的来做!先断开5脚的各支路来排查!

网友:
确实好麻烦的!!!!!

网友A:
这个电源我直接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绿黑没有短接),测量12V的电压,既然高达20V,不敢再短接测量其它的电压了!

网友:
两个大电容的电压每个为16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我直接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绿黑没有短接),测量12V的电压,既然高达20V,不敢再短接测量其它的电 ...

查75001脚的接地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我直接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绿黑没有短接),测量12V的电压,既然高达20V,不敢再短接测量其它的电 ...

还有连接12v的取样电阻是否变大了

网友A:
就是12V输出的那个电阻吗,我拆下测试正常,220欧的!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高压保护,现在已经地毯式的检测过有关的元件了,无结果!可能是那个元件有暗病!检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12V输出的那个电阻吗,我拆下测试正常,220欧的!

查R76和R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12V输出的那个电阻吗,我拆下测试正常,220欧的!

是取样电阻,不是负载电阻

网友:
好的!我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494的4脚到地能够启动电源,不是推动管的问题吧,何况推动管我已拆下测试没有问题了!

能够启动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吗?
如果电压正常,就是339及保护电路问题;
从测量数字来看,感觉是推动管及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两个取样电阻刚才拆下测试阻值正常呀!

网友A:
真是见鬼了,几乎是地毯的排查了,拆下的二极管、电阻、电容测试参数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是见鬼了,几乎是地毯的排查了,拆下的二极管、电阻、电容测试参数都正常

5v取样电阻是否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见鬼了,几乎是地毯的排查了,拆下的二极管、电阻、电容测试参数都正常

有可能是7500故障

网友A:
在短接绿黑线的时候,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地线,当红表笔接到339的7脚的时候风扇转,我测试各电压,12的14.40,5V的6.18,3.3的为3.39V正常。没有PG输出,-12V为-13.40,-5的为5.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取样电阻是否有变化

这个我还没有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短接绿黑线的时候,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地线,当红表笔接到339的7脚的时候风扇转,我测试各电压,12的14.4 ...

加大7500一脚的接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大7500一脚的接地电阻

好的!我有空再试下,到时再告知结果!

网友:
但是短接7500的4脚与地风扇又能启动

网友:
只是电压偏高

网友B:
测量输出各路滤波电容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输出各路滤波电容容量是否足够

这些电容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换过了!

真是个让人蛋疼的电源!

网友A:
一般我修电源都是通过故障现象来分析哪部分的电路有问题
一般坏电源都有以下几种故障现象:
1,通电后,测得无5vsb,绿线无电压
2,通电后,有5vsb,绿线有5v电压,短接时风扇不工作,无电压输出
3,通电后,有5vsb,绿线有5v电压,短接时风扇转一下就停
4,通电后,有5vsb,绿线有5v电压,短接时风扇转几下才停
5,各路电压都正常,但带负载轻
6,各路电压都正常,但开机有尖叫声
7,各路或几路电压偏底或偏高
8,电源插电就运。不接电脑,就单独一个电源!

现在我的这个电源应该是第4种现象!大家继续研究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短接绿黑线的时候,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地线,当红表笔接到339的7脚的时候风扇转,我测试各电压,12的14.4 ...

只要绿地测输出电压,你的测量没有意义。

网友:
7500的保护4脚接地,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修电源都是通过故障现象来分析哪部分的电路有问题
一般坏电源都有以下几种故障现象:
1,通电后,测 ...

不是象你这样修电源的!
首先要明白电源有哪些部分组成,从故障现象判断是哪一部分出现问题。
重点查哪里电路,才有了维修思路。

网友:
后级过压保护

网友A:
应该是过压保护,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有隐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压保护,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有隐性故障!

测7500的2脚电压是多少,可能是分压电阻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压保护,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有隐性故障!

估计是7500的2脚的分压电阻R52增大了25%-28%

网友:
37# 思路清晰。

网友:
继续研究中!我定要解决这个电源问题!到时有结果才公布大家。

网友:
短接绿黑线不能变为0V,应该查保护电路

网友:
现在这个电源我可以肯定是过压引起保护!我断开393的5脚的一个支路的点后,短接绿黑线风扇转,我测量12V电压达到20.3V,其它电压不也测试了!担心引起其它东西烧坏!

网友A:
393的5脚的这个支点是通过稳压管接12V、3.3V!按照风扇转我测量的电压,12V达20.3、3.3达5.8、5达6.18!

网友:
现在就是怎么解决这个过压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压保护,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有隐性故障!

我断开339的5脚的一个支路后,短接绿黑线后风扇转动,这时测试12V达到20.3V!这下维修怎么样进行下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3的5脚的这个支点是通过稳压管接12V、3.3V!按照风扇转我测量的电压,12V达20.3、3.3达5.8、5达6.18!

应该是一个一个电源支路断,不是断所有的

网友:
此电源有两个问题:
1,电源驱动部分不正常
  表现在待机和绿地时,7500的8,11脚电压前后没有变化,正常情况应变小些。
2,电源保护了
  三路输出电压均偏大,电源次级输出部分也有问题:是反馈电路还是大的电感线圈。
真不知道20V电压会不会对控制风扇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A:
12V 电压输出为20V是断开339的5脚后测试的,5V的达到8V多,3.3的达到5V多!怎么没有人出来指出维修思路了吗!大师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 电压输出为20V是断开339的5脚后测试的,5V的达到8V多,3.3的达到5V多!怎么没有人出来指出维修思路了吗 ...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又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 电压输出为20V是断开339的5脚后测试的,5V的达到8V多,3.3的达到5V多!怎么没有人出来指出维修思路了吗 ...

不能断开5脚,否者没有稳压了

网友C:
你好朋友,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电源了,情况一样,怎么修啊,你修好了吗?
修好了的话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朋友,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电源了,情况一样,怎么修啊,你修好了吗?
修好了的话请赐教

调整7500一脚的取样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7500一脚的取样电阻

这个一脚接了3个取样电阻,我调整那个呢,你的是3个吗,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脚接了3个取样电阻,我调整那个呢,你的是3个吗,请教

如果都高,增大接地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7500一脚的取样电阻

我看到的是色环红紫橙金的电阻应是27000欧姆吧,我一量他是22M到37M还不断上升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7500一脚的取样电阻

有可能吗,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是色环红紫橙金的电阻应是27000欧姆吧,我一量他是22M到37M还不断上升的阻值

是339的5脚接地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339的5脚接地电阻吧

我拆下的是一脚接12付一脚接7500的1脚的电阻,我看是红紫橙金啊,说的不对请指教,电阻不好看色环了

网友:
电源 不怎么会  正好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拆下的是一脚接12付一脚接7500的1脚的电阻,我看是红紫橙金啊,说的不对请指教,电阻不好看色环了

7500一脚接地电阻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00一脚接地电阻多少

三个电阻并联的,忘了。
我的电源修好了
谢谢你朋友
7500的1脚接的取样电阻(12付)的阻值是2.7K的 坏了变成了21M到40m 所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电阻并联的,忘了。
我的电源修好了
谢谢你朋友

恭喜了,终于有了结果

网友D:
学习学习,我 的一直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我 的一直修不好

我那个电阻必须得焊下来单独测量,不然量不出来,朋友试试(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又没电了

万用表没有事!我测量了其它电源对比过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断开5脚,否者没有稳压了

就是断开5脚后短接绿黑风扇转动,此时测量各电压输出,12V为20V,3.3为5.5,5V为8点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断开5脚后短接绿黑风扇转动,此时测量各电压输出,12V为20V,3.3为5.5,5V为8点几V!

查看7500的一脚的接地电阻,是否变化了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了,我之前也修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