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找不到型号的笔记本

楼主(2015-03-29):
修一台笔记本,像是Acer 的,但找不到型号,板号是6050A2547701,故障就是屏线松了,重新插接就好了,本想备份个BIOS,无奈BIOS芯片太新,编程器不支持,特此拍照记录,看大家修到没有,能不能备份BIOS
正面

反面

EC BIOS

PCH BIOS

网友A:
楼主 能把EC  BOIS备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能把EC  BOIS备份么

已经说了,两个BIOS编程器都不支持,

网友:
编辑器不支持的话应该碰到想备份也搞不定的吧?

网友:
楼主备份个BIOS,是拆芯片,还是在线备份,用什么样的编程器?求告知。

网友:
惠普的有好多BIOS问题。轻松赚钱的活…

网友:
有的是假本。。。

网友:
惠普  ENVY15-J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