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板神围观,求助...

楼主(2015-03-29):
华硕B75M-A ,老是烧一相供电馆,现在确定问题在驱动芯片上,但是不知道此芯片具体型号,无法下步维修,望得到帮助.料号:PU201 在四口供电接口附近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望高手解惑....

网友:
我找一块和一样板子,可是也办法帮你找芯片,

网友:
这是什么呀?图纸还是BIOS呃?图纸没有这么大吧  6个部分 下载30分

网友:
有一样的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没有资料啊!!

网友:
http://pdf.datasheetarchive.com/indexerfiles/Datasheets-USER/DSAUPLD00003775.pdf 往下拉 第5页有PU201的图解  它是这个芯片L78L05ACD13TR

网友:
http://pdf.datasheetarchive.com/indexerfiles/Datasheets-USER/DSAUPLD00003775.pdf 往下拉有PU201的电路图

网友:
PU201  型号: L78L05ACD13TR  正电压稳压器 1脚Vout  2 3 6 7GND   4 5 NC   8 Vin

网友A:
版主我给的资料对吧?怎么没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我给的资料对吧?怎么没信啦?

不对
我是CPU驱动芯片  BOOT VCC PWM阿

网友:
感觉 有点像  dell 上面的待机 芯片啊

网友:
表示不晓得!!

网友:
把这一项全部拿掉也可以用的

网友:
现在维修真的也来也不容易啊,,图纸,点位图。。。而且IC 上的标签越来越小。。。

网友:
现在的元器件越来越省略 所以我们要相互帮助

网友:
楼主是云南的?云南哪里? 老乡?可以留个QQ吗?

网友:
可以在某宝上,找这板子,然后给点费!让他们告诉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