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讯维去年做活动买的BGA,也同样享受通常的售后服务吗?

楼主(2015-03-29):
·······在讯维去年做活动买的BGA,也同样享受常规的售后服务吗?

网友(2015-06-02):
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直接问售后。

网友A:
迅维示波器还行,我这边一直用的这个

网友(2015-07-02):
和正常购买的产品同样享受保修服务 谢谢支持

网友:
坑定是保修的,训维的服务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示波器还行,我这边一直用的这个

~~我用的是CF350T,第一次开机就烧掉了上下热风风扇!过后我排查原来是因为手触屏同里面的接线端子起冲突了。手触屏本应该镶嵌在BGA面板铁皮框里的而现实是悬空的,稍微一压便导致链接风扇的端子接触不良。最终自己动手给悬空的缝隙中填充了胶条——我最初还以为是搬运途中震动导致变形,校正一下就好了谁知线端子这一块完全是固定死的,没有间隙可动摇!!!——我觉得至少这款是设计不良的产品吧?

网友B(2019-09-20):
都没售后  我买的360TBGA 就掉了颗螺丝 我想问什么型号 多长多粗的螺丝我自己去买 结果给的售后QQ根本加不上 不管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没售后  我买的360TBGA 就掉了颗螺丝 我想问什么型号 多长多粗的螺丝我自己去买 结果给的售后QQ根本加不 ...

不知道你联系的是哪个?有没有联系错人,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告诉我,我让售后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联系的是哪个?有没有联系错人,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告诉我,我让售后联系你。

已经解决了 最后问月饼老师 给我打听了这个螺丝的型号 我去淘宝自己买回来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