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885如何设置带宽控制?求路由大神指导

楼主(2015-03-29):
家里拉的12m联通光纤 ,连着2台电脑,还有n个手机,自己用的这个电脑玩游戏时有时特卡,想设置下ip带宽控制 自己用的那个电脑达到 最低8M最大12M

这样设置是不是表示192.168.1.155这个ip的最小带宽为8M 最大为12M ??
此时我把自己的本地连接里的ip 改成192.168.1.155  是不是就行了?

刚才试了试刚才那种设置 ,用360宽带测速器 只能跑到680kb/s  相当于4-6M宽带

我把那个开启带宽控制的对勾去掉后就是1.9M/s

如果不对 ,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IP是192.168.1.155吗?

恩,本地ip是192.168.1.155

网友:
我的是二级路由器,没法试

网友:
这个看看怎么弄的

网友:
最好把人家的也设上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