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450显卡问题

楼主(2015-03-29):
影驰GTS450显卡问题,插在哪张板上都是导致主板不跑码,是GPU坏了吗

网友A:
应该是插哪张主板,哪张主板自动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插哪张主板,哪张主板自动掉电吧。。。。

主板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插哪张主板,哪张主板自动掉电吧。。。。

而且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那就刷下显卡BIOS,,不行就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把系统管理总线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把系统管理总线拉低了。

如果是拉低了,卡就报废了?

网友:
显卡 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拉低了,卡就报废了?

如果拉低了你就看看去向哪里啊。去向GPU就OVER,

网友:
看一下显卡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