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易美逊G2219显示器白屏故障

楼主(2015-03-29):
如题,刚开始时还有屏最上方1公分宽能显示,其余白屏,再后来开机则闪两下白屏就黑了……大虾们帮我……

网友:
电压 都正常不    弄个通用驱动板试下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屏供电。。。。。。。。。

网友:
以前遇到一LED也是开始好好的,用一会就下半部分白了。我的是屏问题

网友:
屏供电 有了吗/

网友:
屏?主板電路?

网友:
主板有输出,控制板跟逻辑板不会跑啊,闪屏两下黑屏会不会是高压保护啊?

网友:
屏体问题不好修

网友A:
驱动板三极管Q701低电平间断导通,至电源板ON/OFF位开机时有3.3V,屏亮,转为0V,又灭,再来一次就不动了,电源灯变暗,找了好久找不到Q701基极由哪儿控制。驱动板号是715G2883,哪位大侠有这个驱动板的图纸呀?

网友:
这是驱动板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首先怀疑是BIOS

网友:
先排除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三极管Q701低电平间断导通,至电源板ON/OFF位开机时有3.3V,屏亮,转为0V,又灭,再来一次就不动了 ...

按你说现象,应是背光开启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现象,应是背光开启异常。

这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查呀?我拆了几个电解电容,量过都是好的,会不会是程序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