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K、130k的电阻在哪里可以拆的到?

楼主(2015-03-29):
想改按键板,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正需要.....
知道的大师们支援一下呗,133K的电阻好难找啊

网友:
找旧的板子上去拆 找

网友:
通用板不用加电阻,断开原来按键板的电阻直接焊线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这电阻10年以后的主板上有都是吧

网友:
电阻串并联知识很重要啊。

网友:
真的不好找,特别是贴片

网友:
这些阻值系列的都是精密电阻,很少用到。并、串联可得到想要的阻值。

网友:
一般通过串并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贴片的就要主板和显示器驱动板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