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JE40-HR-10267-4奇怪问题

楼主(2015-03-29):
原来是电池+适配器会5A,搞好后,又变成了:一接电流表,待机0.02停个1-2秒,再跳到0.08A,待机芯片有点温温的。摸了全板,好像只能待机有点热,待机芯片换过。所有条件正常,VREG3:5都 是正常的3.3、5V,没有短路。

网友:
跳到0.08A的时候 ,3-5V没有,偶尔不跳的时候,3-5V一出,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A:
ec 读取rom正常么 原来大短是什么导致的 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读取rom正常么 原来大短是什么导致的 分析下

充电芯片换了

网友B:
EC如果读取不正常会,待机会过高吗??但其它芯片没发现高的。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问题,EC发出信号控制充电的

网友:
观摩,观摩!!

网友:
应该集中在EC和复位上

网友:
后续有短路

网友:
ec坏的多,换个试试

网友:
3V 5V 电容换掉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35v芯片坏了 上次修个4820就这样 一会有35v 等芯片凉了就没有35v了 开启信号都有

网友:
现在有这种情况,无意间把电压调到17V左右,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大家说说情况出在哪里,或者怎么在主板上调低

网友:
哪伴大神说说如果把19V调成17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如果读取不正常会,待机会过高吗??但其它芯片没发现高的。

充电芯片部分确定没问题的话 查下acok 再不行就换ec吧

网友:
后面不稳定的吧,可能元件不良

网友:
EC坏了  我遇到好多个

网友:
拆掉 USB供电芯片有惊喜……

网友:
这个板子很变态 ,我遇到好几台都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