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51 的手柄 打转 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2015-03-29):
才入手一个二手951焊台,买了个国产手柄,有个问题  焊接的时候稍微一用力就转圈 然后就接触不好 机器就报警,拆开看就是不能够固定的  原来就这么设计的?

网友:
路过,看看,不是太懂啊

网友A:
你是说发热棒打转,原装的951手柄,当发热棒插到底时,会听到“咔”的一声,被锁紧了,不会转的;有些厂家的仿制品的设计查,没配合好尺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发热棒打转,原装的951手柄,当发热棒插到底时,会听到“咔”的一声,被锁紧了,不会转的;有些厂家 ...

那可能是买了破烂了   我买的国产的 坑啊

网友:
是外面的固定管子大了,可以把发热芯稍微夹扁一些就行了,我的白菜白光就是用30W烙铁的管子改造的,发现有的发热芯粗细不同,特别是国产的芯更是参差不齐。

网友:
谁让你相信什么白光呢。快克203H才是正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