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搞死人的Acer 4750G 大面积进水机

楼主(2015-03-29):
接修一台Acer 4750G,故障为进水不开机

拆出主板,先清理,再进烤箱烤半小时,然后维修,发现待机电路坏,内存供电电路坏,CPU供电电路坏,坏这么多,没办法,一个个修吧,
先修待机电路,待机芯片是RT8223,

干脆把芯片和3.3V  5V两组上下MOS管都换了,由于内存供电电路和CPU供电电路还是坏的,所以把它们都拆了,然后通电,发现待机已经正常了
然后修内存供电电路,芯片型号是RT8207,手上没有,可以用TPS51116代换,但要把12PIN的电阻去掉才行,同样也换了上下MOS管,然后通电,发现1.5V也正常产生了

最后修CPU供电电路,还是老规矩,换上好的ISL95831和上下MOS管,(还有CPU滤波电容也烧了,改装如下图)然后通电,,大电流,吓老子一跳,赶紧拔电,再测试发现一组MOS管又烧了,怎么回事呢,打开图纸一看,原来ISL95831提供3组CPU核心供电和一组集显供电,其中一组核心供电用到了从属芯片ISL6208,原来这个小芯片也坏了,

换上好的芯片和MOS管,再次通电,发现CPU供电已经出来了,再来两张修好的主板图
正面

反面
按照国际管理,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
反面图和亮机图没发上,现在补上

网友:
大面积进水就直接换班吧。  其实你这只算小面积进水了

网友:
进水的笔记本不是说很难搞吗?

网友:
4750G本来就不好修 进水就更难   楼主不错

网友:
是辛苦了,进水机还怕是许多电阻坏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呀

网友:
这就不错了  幸好 没有断线那才麻烦呢。。。

网友:
楼主好技术  要是我 就直接告诉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这板只要400元。 你进水这么严重不知道稳不稳定  直接换板好点吧

网友:
你这个断了不少线吧?

网友:
进水有的简单有的比较烦

网友:
新手请教,进水的难修是为什么?

网友:
进水的有的 好修 有的要修死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每一步都考虑到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料板对照还好弄些.

网友:
我觉得3L说的对,大面积进水就还板的好

网友:
进水的真是麻烦

网友:
大面积进水 一般修好后 不过多久还会出其他问题 后遗症

网友:
你太牛逼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么厉害

网友:
大电流,烧场管。。。有点儿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