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5-03-29):
电脑只装一块固态硬盘 120G的. 不分区的话效果会好些吗?

网友:
最好分区,运行速度还要快些!

网友A:
你不分区 就一个区  一百一十多G在一个C里面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了 到时候 资料要是装进去 做系统还烤半死 分个区 做系统格C盘就好啦 这多好 不分区都变成苹果装双系统了  不过现在也有人苹果装双系统可以多分区了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分区 就一个区  一百一十多G在一个C里面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了 到时候 资料要是装进去 做系统还烤半死 分 ...

120G怎样分区才合理?

网友:
c盘40-50就行

网友:
个人感觉分3个,C30 D40 E50

网友:
不分区,到时候系统跟软件岂不是再一起了、容易删错东西吧

网友:
分一个40G给系统,其它的用来存储数据就很好

网友:
C盘20G足矣

网友:
还是分成两个区吧!!一个分区60G,,,装系统就只装系统,,!!其他东西放到另一个分区里,,这样运行要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G怎样分区才合理?

两个分区 或者3个分区呗 C盘给个35G左右装WIN7 够了 剩下的你看是要怎么弄 这种东西 又不是什么技术问题 你自己看着分区就好了

网友:
影响不大的

网友:
分区不分区没有任何影响的。只是合理安排自己的文件安放区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分区的比较好吧

网友:
我现在用着一块英特尔的530 120G 分三个区,速度还可以啊。如果对C盘要求大,建议分2个。

网友:
C盘我感觉分40G比较合理点。分两个区就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 分区不分区无所谓的,,也不会影响速度的

网友:
20G,装个WIN7用着用着就会空间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