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7E70RG 故障

楼主(2015-03-29):
一台创维的液晶电视 ,型号是37E70RG  故障现象为屏闪.过会儿就黑屏了. 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但不确定. 找了个方法:单电源测试电源方法:
第一步:拔掉所有负载。
第二步:把5V 跟STB脚短接。
第三步:5V对地接50欧2W电阻。
第四步:24V接灯泡做假负载 。
第五步:通电,量5V,12V,24V。
看是否都正常。如果不正常,说明电源板坏   如果正常则说明其他电路问题.  按上面说的,还是没有12V 和24V. 只有5V ,那怎么解决呢?

.

网友:
检查初级振荡集成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