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迅维网,秒修复onda G31跑码A1

楼主(2015-03-29):
    刚接到同行一块onda G31主板,说不能开机,等同行走后,开始接上主板,跑码啊:
    跑码C1-C3-25-A1,挡住了,来了两次,然后就来到迅维网(chinafix)搜索,发现有同样问题,说是换南桥,可惜能力不行,换不了,看了一位高人说拆下声卡即可。看来就试试吧,上风枪,吹下声卡芯片。
    过了一会儿,点亮跑码一路到家。OK
    虽然没有多少钱,但真是要感谢这个平台。

网友:
随便看看,不发表意见

网友:
多看看帖子 ,还是帮助的

网友:
跑26不显拆过声卡跑a1还没见过

网友:
这赶脚是不是灰常爽

网友:
取了外设的哦,,一般这样是刷BIOS,,不行就拆外设,,再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一般这种维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刷BIOS

网友:
A1已经过显卡 了

网友:
确实没见过A1,只见过3C

网友A:
LZ你直接换声卡就行?

网友:
这里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直接换声卡就行?

拆除原来的声卡芯片的

网友:
a1   应该是内存啊   难道不是吗

网友:
     有同感,在迅维网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26过后就是档外设嘛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声卡就是网卡

网友:
我得多多学习啊

网友:
原来A1是档外设,

网友:
拆了声卡不就没声音了么

网友:
图文并茂,不加分都不行

网友:
A1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是在论坛里学到很多东西,刚修好一张M5A78.

网友:
楼主是吹了一下声卡呢?还是把声卡吹下来了?如果吹下来了有没有装个上去?我有修过声卡到南桥有一个线氧化导致认不到声卡引起的档机,拆下声卡就好,装上去就不行。

网友:
多看迅维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迅维网就是好,资料多,人气旺

网友:
有时候外设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毛病

网友:
讯维网的牛人就是多! 经验更多!~~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请问声卡拆了不是木有声音了。。

网友:
声卡??我以为是网卡呢

网友:
拆不不装吗?主板也贬值了。

网友:
这种情况手可以摸到芯片温度不?

网友:
遇到过 可以显示了 卡85不过 了

网友:
A1我一般都是搞内存,没想到声卡也会是A1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基本功扎实!!点赞

网友:
昂达主板经常声卡坏会引起点不亮或者点亮了,但是卡住一行英文。

网友:
26过后挡外设。。还真不知道这个。。一般我都是先刷机。。最后没办法才开始拆外设。。。的

网友:
下次碰到试试!这种情况一般会刷BIOS。做桥

网友:
说得好啊,多看看帖子有帮助啊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这种故障,谢谢分享,下次就就知道了

网友:
运气成分,这贴没技术含量

网友:
是啊。过了25不显示的,外围电路坏的机会也很多。

网友:
又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网友:
来迅维后确实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声卡坏了呗啊
影响到桥梁

网友:
慢慢学习,LZ搞的确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