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刷程序是刷在主板哪一个芯片上面?如图

楼主(2015-03-29):
刷程序是刷在主板哪一个芯片上面?如图
芯片

网友:
显示器刷程序又不用取芯片下来的

网友:
看不到啊看看有没有8脚的是10 1005 010等的标示没有就有可能是在线刷

网友:
看不清,啥也看不清,在线刷吧

网友:
这个刷不了是那个大芯片

网友:
程序刷在RTD2120L里面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其它方案的大部分是在25 存贮中了

网友:
屏接口下面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图片要说 在清楚点我就能看到字了
这个 不怎么好说 三星 一般都是 25x40bvsig